求图纸

楼主(2010-09-04):
方正R620G
板号:U40SA1, REV C
ISL 6227的供电IC

网友:
www.ic37.com中可以搜到这个芯片的PDF。

网友:
谢谢,急需图纸一份,整板的,这个IC的图纸我有的

网友:
我也有台这种机器,电流上到0.7左右就不动了,上内存也一样,南北桥都换了,还是一样,SIS的芯片组没修过,不知道是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