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笔记本液晶屏14针的,怎么改做显示器?

楼主(2010-09-04):
     LQ141x1LS40能做什么用,14针的,怎么改做显示器?

网友:
改个显示器用吧,要不直接卖掉

网友:
改线 转为20pin 30pin  都可以啊

网友:
显示效果怎么样啊?我以前也有个边角有点花,用了半年,效果还是蛮好的

网友:
可以卖吗??

网友:
卖的掉哦  可以做成显示器撒

网友:
怎么做成显示器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