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 2ukt070a升级失败

楼主(2010-09-04):
手上有三块联想的L-A690板子  能上AM3的处理器 但是不能正确识别 显示未知处理器 还有就是有挑内存的现象 于是想更新一下BIOS  搜集了不少资料 最后锁定彬彬版主的A690 2ukt070a
修改完BAT文件中的错误 就到DOS下刷新 键入MB.BAT 也不见执行  连续几次失败 一狠心 直接刷吧   也忘记是不是添加/ B /P之类的命令了 反正是刷新完 不亮 风扇转一下就停 心想不会是对处理器支持不好吧 因为我使用AM2的闪龙2800+刷的  更换完X2 215处理器  居然顺利开机 系统属性里面正常显示 显示测试一小时都没出问题
     可是哪知道这是噩梦的开始,晚上刷另一个主板 因为那个批处理不管用 就直接AFU417 2ukt070a.ROM 刷了 显示成功  可是再重启 便黑屏了 症状和闪龙一个样 更换4000+速龙 4800+双核速龙 x2 215均无法开机
      刚下载了AFUWIN440CN  把第三个主板的BIOS备份了
      只是不知道刷新的时候该不该选哪几个选项  是刷新所有快  还是只刷新主程序呢 !
      各位大哥 帮帮忙啊  给个意见 看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对

就是这板子

网友:
晕 是不是发错版块了!

网友:
AM2 板使用AM3处理器HT速度会降下来的。

网友:
这是11010650,还是11010123,内存槽边上有个11S码,给说一下,我给你一个BIOS

网友:
都不是  是11010797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这是主板的信息 谢谢啦  我这就去试试

网友:
刷新过程很顺利  重启之后能正确识别CPU信息 包括内存频率也正常了    谢谢凝海
还有一件事就是 那个刷坏的主板怎么处理呢?BIOS拆下来重写 还是有其他方法?

网友:
只能用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