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开不了机

楼主(2010-09-04):
小弟现在有一块板触发过后有好几个故障1插电源自动触发关不了机2CPU没有核心供电3南北桥供电没有4刚开始有复位但复位一下又没有了需拔电源重启

网友:
先修南北桥供电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下有没有用到IT8282M。。有就可以先换个

网友:
先把供电修出来吧,修不出供电来,其它的先不要考虑,路要一步一步走。搜一下AMD时序,看看应该先查哪。

网友:
回复 网友A:
AMD U的板如果是ASUS的板 很多插上电都会自动上电的  CPU没供电的话关不了机
  要看你这板是什么牌子的主板了  开机电路是怎么样的才好判断
  自动上电关不了机  查一下开关针电压  看有没有 如果开关针电压正常 点开关不关机  那么跑绿线与谁相连 一般换掉就行了

网友:
你得一步步的查啊  先修南北桥 再修内存  再修CPU核心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先查开机电路吧,我一般认为只要自动开机关不了机 一般都是IO坏!

网友:
估计IO和桥的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