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7电源板故障

楼主(2010-09-04):
一块联想L17电源板烧保险,SCK083热敏电阻烧炸,请问可不可以用SCK054代换吗?又或者可不可以拆电源上的SCK 037代换?还有一般情况下,这种情况还有其他部件短路而出现的吗?

网友:
烧保险电源部份全得查,整流桥,大滤波,开关管,控制IC。

网友:
那个电阻可以不用,烧保险重点查整流滤波,开关管,稳压控制等

网友:
  是的,热敏电阻可以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