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跑线呢>

楼主(2010-09-04):
怎么样跑线呢.主板的线那么多.要怎么看那个是控制那个的线路. 就说开机键跑到.电源的插座,要怎么看那几条线是跑到电源插座那边的.还有要是开机键要跑电源插座的时候到了一半,又分出了几条线怎么办.        请帮帮忙..............

网友:
基础只读区有很多关于跑线路的贴子,楼主可以去看一下,也可以直接搜跑线路,学习一下。

网友:
用根绣花针套上万用表表笔  挨个去通

网友:
没有技巧吗。各位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去基础区看一下吧  开机针也不一定就到电源插座的  有的是接3VSB的

网友:
我也是小小白,跑线是要看开机电路图的。 看哪个点到哪个点,经过哪个零件,看是否有断路。或是短路,更换零件。

网友:
多跑跑就熟悉啦 遇到转折点的时候就用万用表测下通不通  还有别漏了分路

网友:
找一张坏主板,把零件插槽取了,一条线一条线的用万用表量,慢慢就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