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3不上电,电流到0.09,换南桥无解。。。。。。

楼主(2010-09-04):
联想昭阳E23不上电,电流到0.09,测开关键电压是3.3V正常,开机之后测量SB-PWRBTN#去了南桥,RSMRST#也有3.3V,正常,但是南桥未回馈S3信号,测了南桥的时钟正常,没有办法换南桥吧,可惜故障依旧。后来发现TPS51120发烫,换掉吧,还是一样,不知道此机子的控制关系和时序,也看到论坛中有此类故障,但都不了了之了,疑似通病,恳请论坛中有遇到这个故障的高手不吝赐教,本人当一窥究竟,谢谢

网友:
拆除网卡看下吧·

网友:
RST正常吗?

网友:
查电路 看图纸

网友:
TPS51120发烫的话,可以看下芯片的引脚定义的,像VREF

网友:
这种引脚是有供电一般都会有输出个3V/5V

网友:
现在来了一个新机子,待机状态下有3V,5V,拆掉5V的后级管子居然可以加电,但是换上好的也不加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