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在停电后在开机一点反映都没有

楼主(2010-09-04):
事情是这样的

本来在津津有味的看着电影。忽然就停电了。

等到来电的时候想继续去看电影,谁知按了开机按钮电脑主机竟然没启动。
心想没用力按吧,结果开了几次毛病依旧。打开机箱,觉得第一毛病应该是电源吧。
打开机箱在按开机按钮,发现电源也没反映,风扇不转。CPU风扇都不转。总之就是机箱里面一片死寂。
我的主板型号:GIGABYTE技嘉(技嘉)GA-MA78LM-S2h
               硬盘   WD(西部数据)320G SATAII
              电源:HuntKey(航嘉)BS-3500电源(额定270W/ATX12V 2.3版本)
              CPU    AMD Athlon X2 速龙2 240 盒装双核CPU
              内存   金士顿 DDR2 800

谢谢大家;了。是 电源线坏掉了。我换了个就回复正常了

网友:
先检测电源  短接电源绿黑线

网友:
看电源线插好没,不行的话换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
检查电源先看电源好着没有 ,短接绿灰线看电源工作不

网友:
插拔一下ATX电源插头,清CMOS,换电源。

网友:
把电源线拔下来  放放电  还有coms都放下电 试试  可能保护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必须从主板上拔下插座、然后短接绿黑线。

网友:
必须从主板上拔下插座、然后短接绿黑线。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说的是外接电源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