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供电电路维修时序的疑问

楼主(2010-09-04):
看了技术小组说了维修cpu供电电路的时序,才知道自己以前的思路是错的,我想请问技术小组,这前后的时序都有什么,我想知道的全面些,有些测试的地方对于大虾们来说可以凭经验忽略,但是我想知道,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时序基地大把大把的。。

网友:
CPU供电方面你只要知道供电IC工作条件,如VID,VCC,EN,REF,有的需要考虑BOOT,MOS管是否坏,大体就可以修CPU无供电了,这些条件如果哪里不满足,再单找。

网友:
cpu具备正常供电之前的时序是什么呢。比如所说的要有内存供电,还有北桥的1.2或者是1.5v电压,还有其他的什么,不知道我这么问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INTEL板供电的时序是主板开机之后 产生内存供电  显卡供电(桥供电) 总线供电 CPU供电
  总线供电产生之后  会经过电路转成两路 一路给CPU 另一路给电源IC作为EN信号
CPU收到之后CPU发出VID组合
大部分板都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
再请问,via sis nforce的主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