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51S黑屏

楼主(2010-09-04):
一台三星151S黑屏,打开发现连接高压板的FT111保险丝烧黑已经看不到了,量测后级无短路用一细导线代替,开机暗屏慢慢变白在恢复暗屏,量测屏上有3.3V电压,请教高手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
使用的是TORISAN的屏,是屏坏了吗?

网友:
换通用高压条试试

网友:
先用通用高压板试一下,判断故障范围,我修过类似故障的一台机器,是高压板和驱动板都坏了。

网友:
楼上说得对,先确定故障范围再进行维修更换

网友:
用排除法 测试高压条和灯管 确定是否是好的,在进行下一步维修

网友:
高压板供电都烧焦了,你的高压板还能幸免?不太可能

网友:
那个是驱动板的保险---你测下屏驱动板上的原件-如果保险没烧--那就换屏芯片吧

网友:
开机暗屏慢慢变白在恢复暗屏         这种现象可能是屏电路的问题。

网友(点评):
你知道液晶显示器的亮光从哪里来的吗

网友:
应该 是驱动板。或屏的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背光是亮的,肯定不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量测高压板没有发现短路,将FT111用细导线代替,确实点亮灯管。

网友:
回复 网友C:
保险丝没有烧,已经确定过了,会是驱动板的问题吗?

网友:
照你这么说,驱动板的可能性很高.可以先断开屏线看看是否还会变暗.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屏看屏有没问题,如果没问题,可能1。高压板保护2。驱动板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断开屏线后屏比原来要亮些,能说明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点不明白为什么高压板保护了,灯会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说明故障不在于屏,那可以肯定是驱动板的问题了。估计是驱动存储IC有损坏,再在能否调出菜单?如果能请看一下亮度调节和对比度调节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E:

正常,因为屏是工作的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不是驱动板就是屏上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请指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就好比系统启动过程中只有一个光标在闪 的时候一样,屏幕是不是很黑?但这时灯管一样是亮着的,没有白屏时候亮吧?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但你说的现象不代表屏是正常的,只能说屏是加了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