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

楼主(2010-09-04):
有几块 NV8500GT 的显卡,机子放了一个月没开,可能是受潮的缘故,开机都有花屏,请问是哪的原因?如何下手维修?

网友:
有知道的吗?肯请大侠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既然是放了很久,只是显卡放了很久吗?那先清洗下看看先

网友:
看显存旁边的电阻有没有坏 感觉事GPU虚焊了。

网友:
     估计受潮看看周围有没有发霉  张毛的 东东     清洗清洗

网友:
我也有几块显卡...由于灰尘很大,风扇基本都不转了,结果不知道还用着。然后就花屏了....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啊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重焊一下GPU吧,呵呵,估计能搞定

网友:
清洗以后焊下颗粒搞好!!

网友:
12楼的兄弟是高手,显存加焊.....

网友:
测一下显存和BGA之间对地电阻,看阻值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看显卡芯片,可能虚汗,也可能是显存,实在不行 就用水洗一下,但是一定要放干在试。

网友:
换块显卡看看是不是北桥的问题。。。然后可能是gpu和显存空焊

网友(2010-12-25):
可能是GPU裡面的錫珠錫裂並且有氧化的現象~~
導致出現花屏現象~~或者是內存有瑕疵或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