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w1907液晶

楼主(2010-09-04):
今天修了一台HPw1907液晶,开机亮几秒就灭。打开检查各个部分电压均正常。是高压保护了。本来打算换灯管的,客户说超过150就不修了,灯管就没必要换了。这个OZ9938GN是第几脚去保护的,有说是第三脚,有说是第六脚。还是两个都是。还望指点一下哦

网友:
150把灯管换上不就行了吗,去保护后负载不平衡长期工作用不了多长时间的,到时候坏了拿回来返修就划不来了

网友:
不会吧?换灯管150还不干?去保护治标不治本,以后麻烦还多,划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