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上电的维修方法与实例 不知道转过没

楼主(2010-09-04):
主板不上电的维修方法与实例
主板不上电的故障,在主板维修中比较常见,出现的频率也比较多。从主板的维修角度上来说,主板不上电的故障大部分还是比较好修。由于主板更新的速度非常快,主板板型也比较多,有些主板不上电也就比较难修。只要大家在维修过程中正确的掌握维修流程,维修起来可能会比较方便。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下关于主板不上电维修的流程的大致维修思路,希望大家对维修主板时有所帮助。
一、外观的检测
当我们拿到一块主板维修时,首先不要急于上电,应该先检查一下主板的外观。
1、检查主板上的主要元件有无烧伤的痕迹,重点观察南北桥、I/O、供电MOS管,各种插槽等。如发现有明显的烧伤、损坏,则首先要将烧伤,损坏的部件给予更换。
2、检查主板上PCB是否有划伤、划断线、PCB烧断、掉件等人为故障,如有此类故障,则首先进行补线、补件的工作。观察的主要方向是主板的边缘以及背面。
二、未插ATX电源前的测量
主板上电前首先要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量测主板上是否有短路的地方(其方法是将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位,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电压测试点,我们称其为测量主板的对地阻值),千万不可直接上电,不然可能会导致短路的现象更加严重,引起其它元件的烧坏。
1、测量主板ATX电源上的3.3V、5V、5VSB、12V电压是否有对地短路现象,一般来说,其对地的阻值应在100多欧以上(各种板型的不同会有所差异,以公司下发的测试规范为准,或以同类产品电性能OK的好板为准),如果在100欧以下或更小阻值,就有可能处于短路状态(新款的主板,3.3V电压对地的正常值阻大约在100欧左右,12V的电压阻值一般在400、500欧以上,所以这个100欧的数值只可作为参考的数字)。如果有短路的情况,则根据短路的具体情况来排处短路的故障。
2 、测量4PIN的小ATX插头上的12V电源口对地是否短路(此12V与大ATX上的12V非一路电压,这个12V电压主要是为CPU电压芯片及MOS管提供的电压),如果12V电压有短路现象,则测量CPU的供电部分的MOS管,看是否有击穿的现象,在实际维修中,多数是上管击穿,我们可以首先测量各相供电的上管的G、S极;D、S极之间的阻值来判断是那一相的上管被击穿,并加以更换,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好将整个一相的上下管都更换,并且将驱动芯片也一并更换。
3、测量主板上的各个起供电转换作用的MOS管的S极是否有对地短现象,如内存电压V_DIMM、VDDQ等,并依此来判断南北桥是否有短路情况(K8N5的主板内存无电压也会造成主板不上电)。
4、测量主板上的3.3VSB、1.5VSB等待机电压是否短路,其中最常见的就是3.3VSB和1.5VSB电压短路,如果发现3.3VSB短路,首先要确定网卡是否有损坏(可以通过测量网卡接口上的引起的对地阻值来进行判断),有问题则先将网卡芯片拆除,然后再考虑I/O芯片(可以通过测量并口的阻值进行判断),最后再考虑是否南桥短路。如果发现是1.5VSB短路,大部分原因是南桥损坏了。最容易引起3.3VSB短路的就是南桥了。
三、插上ATX电源后的量测
插上ATX电源后,先不要直接去将主板通电开机,而是要测量主板在待机状态下的一些重要工作电压是否正常的。在这里我们主要说的是5VSB、3.3VSB、1.5VSB的电压是否正常。测量主板的VBAT电压是否正常,不正常则可能是CMOS漏电,须检查CMOS供电电路。检查32.768KHZ是否起振,这些条件的不正常都会造成主板不上电。POWERSW、PS_ON信号电平、阻值是否正常,不正常则可能造成不上电。另外,主板上电最基本的信号流程可以理解为这样一个过程,RTCRST#无效之后RTC信号是正常的、RSMRST#无效之后休眠信号是正常的,SLP_S3#休眠信号PS_ON#电源开机信号,掌握了这些信号的过程,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来进行检查,找到没有正常执行的那一个步骤,并加以排除。下面具体介绍一下整个开机上电的整过过程:
1、在未插上ATX电源之前,由主板上的电池产生VBAT电压和CMOS跳线上的RTCRST#信号来供给南桥,RCTRST#信号用来复位南桥内部的逻辑电路,因此我们应首先在未插上ATX电源之前测量电池是否有电,CMOS跳线上是否有约3V的电压。
2、检查晶振是否输出了32.768KHz的频率给南桥(在VIA芯片组的主板上,还要测量25MHz的晶振是否起振)
3、插上ATX电源之后,检查5VSB、3.3VSB、1.5VSB、等待机电压是否正常的转换出来(5VSB和3.3VSB的待机电压是每块主板上都必须要有的)。
4、检查RSMRST#信号是否为3.3V的高电平,RSMRST#信号是用来通知南桥5VSB和3.3VSB待机电压正常的信号,这个信号如果为低,则南桥收到错误的信息,认为相应的待机电压没有OK,所以不会进行下一步的上电动作。RSMRST#可以在I/O芯片中找到,除了测量RSMRST#信号的电压外,还要测量RSMRST#信号对地阻值,如果RSMRST#信号处于短路状态也是不行的,实际维修中,多发的故障是I/O芯片、南桥或者RSMRST#信号的上拉电阻及滤波电容造成。
6、短接主板上的电源开关,发出一个PWBTN#信号给I/O芯片,I/O芯片收到此信号后,经过内部逻辑处理发出一个PWBTIN#信号到南桥。
7、南桥收到PWBTIN#信号后,发出SLP_S3#信号给I/O芯片,I/O芯片接到此信号后经过内部的逻辑处理发出PS_ON#信号给ATX电源,ATX电源接到低电平的PS_ON#信号后,开始工作,并发出各路基本电压给主板上的各个元器件,完成上电过程。
注:以上为INTEL芯片组的上电流程,VIA和SIS及其它的芯片的上电过程有些不一样,其中有些去掉了I/O的那一部分,即触发主板电源开关后,直接送出PWBTN#给南桥,南桥转出SUSB#(即SLP_S3#)信号给一个三极管的B极,这个三极管的C极接ATX电源的PSON引脚,E极接GND,SUSB#信号为高电平,此三极管的C、E极导通,将PS_ON#拉低,完成上电过程。
经过前面讲述了主板不上电故障排除及主板的不上电维修流程分析,下面我举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以分销P5I910GLM主板为例:
P5I910GLM主板不上电维修实例
维修时拿来一块P5I910GLM的二级主板,当我拿到这块主板时,首先进行了外观的检查,发现这块主板贴有做BGA的故障签,上面写着:USB短路拆南桥,这说明了南桥BGA已更换过,另外还发现I/O 83627EHF芯片也更换过。经过我仔细检查外观后,没有发现外观有问题,再用万用表量主板的各种对地电压阻值也正常,插上电源在未开机前也用示波器量5VSB、3.3VSB、VBAT电压、32.768KHZ时钟、POWERSW信号、PS_ON信号电平都正常,一切准备就绪后触发POWERSW信号开机,发现主板不上电。考虑到主板不上电已经更换过南桥和I/O芯片,由于这款主板不上电的故障修的比较少,没什么经验,只好借助工具找来图纸,打开图纸查找I/O部分的信号,发现图纸I/O 83627EHF的75脚是RSMRST信号,这个信号连接了一个上拉电阻R265、22K欧和两个滤波电容,C269 2.2UF和C1002 0.1UF电容,然后连接到南桥。在主板上检查这个信号发现这个信号的电平约1.5V不正常,正常为3.3V电平,量阻值约0.8K欧,正常主板约2K欧,去掉电容C269,主板电平阻值未好,去掉电容C1002,主板电平阻值恢复正常,装上C1002 0.1UF电容,插上电源短路POWERSW信号,主板开机正常,经插上工装测试主板一切正常。简单电路图如下:
维修经验总结:RSMRST这个信号在开机电路中非常重要,而且每款INTEL芯片组开机电路都有这个信号(其它芯片组也有这个信号,只是它的名称和定义不太一样),在我二级维修当中,不上电的主板很多都与这个信号有关,上面只是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也适合早期和近期的其它主板产品型号。比如说:
如果你修的主板I/O是83627HF,RSMRST信号是70脚
如果你修的主板I/O是83627THF,RSMRST信号是70脚,
如果你修的主板I/O是83627EHF,RSMRST信号是75脚
如果你修的主板I/O是83627DHF,RSMRST信号是75脚
如果你修的主板I/O是8712F,RSMRST信号是85脚
如果你修的主板I/O是8718F,RSMRST信号是85脚

网友:
呵呵高手啊,资料不错 !

网友:
还行吧,就是要这些高手把自己平时的维修经验写出来与大家共享,大家才能进步,才能学会更多的维修技能

网友:
技术不错吗  以后可以多多请教

网友:
望多发表这类技术文章,供新手学习,多谢楼主!

网友:
多谢楼主,你说的这个RSMRST信号,使我揭开了郁闷了好久的问题啊,谢谢

网友:
楼主电路图有吗

网友:
写的太长了,没有耐心看完。。。我的经验就是先区分开来时不触发还是掉电保护...不触发按不触发修...掉电保护就看看有没有短路啥的...

网友(2010-12-01):
看了看  虽然有的看不懂  但是还是顶下 好东西啊!!

网友(2011-02-22):
高手就是高手,看样子哪天真正掌握了主板上电时序,哪天就真正成了楼主一样的高手了

网友:
打印出来,学习

网友:
好的学习材料啊!只是看的不是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