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60I

楼主(2010-09-04):
联想R60I的笔记本,加电掉电,电压到1.44V掉电,加焊CPU供电后上电开机亮了,装上机器装上电池上电开机,刚要亮就掉电了,拆下电池用万能电源,开机亮了,硬盘没系统,进入PE,进入后1分钟左右就掉了,重插电源刚亮又掉了,放了10分钟后在试,刚进入PE就掉电了,请教各位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
CPU 换个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