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老笔记本.. 一半是白屏??

楼主(2010-09-04):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老富士康的本本   开机一半是白屏  在DOS和在系统下都是白屏 想这种情况是不是屏坏了  我感觉这种情况不想是屏线的事情吧~!!这个本子很大 屏应该是17的宽屏... 配置也不低   想这种本子的屏 用普通的可以代换么??

网友(点评):
弱弱的问一下,有富士康的笔记本吗?是富士通吧

网友:
  哦 还需要飞线么? 但是红 绿 蓝 行 场 供电 这几根线好像不太好找吧~??

网友:
能不能是屏的码片问题啊

网友:
码片在哪里呢//??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像这种问题先换屏试下

网友:
恩换屏 最好  不要搞的自己亏本 了哦

网友:
屏的问题/你换了。就OK

网友:
我建议你先接外屏试试,然后换屏线试试,实在不行再刷码片不过要告诉顾客屏挂了你是给他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外接正常  今天把屏查出来了  型号是LP171WP3  17的屏  双灯管的 哎  挺倒霉的... 在装屏的时候不小心把屏线接口弄坏了.. 现在机器又花屏了...

网友:
  不好意思  我弄错了  是富士通的本  我是新手 大家别怪我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