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的板自动关机

楼主(2010-09-04):
有块板开机10几秒就自动关机,的P4小插头拔了就不会,但量CPU的供电又是正常的,是什么原因有块板开机10几秒就自动关机,的P4小插头拔了就不会,但量CPU的供电又是正常的,是什么原因

网友:
那就不是短路了,

网友:
开机10秒内会跑码吗?  CPU供电短路是不是应该一触即灭的哇

网友:
楼主找到原因没有,俺也想知道原因

网友:
今天修了台问题跟楼主差不多的板子,845英特尔平台,症状是开机10多秒后自动关机(能正常跑码),关机后摸CPU底座发烫,进BIOS看CPU92度,是CPU自动保护了,这时看见客户装的PCI网卡很新,看了标签是上个月装的,这时我想是不是板载网卡有问题,试着用风枪把它摘下来,开机后一切正常,温度在40度左右,网卡可能有轻微短路

网友:
保护,有供电不良的地方。

网友:
很有可能是CPU供电不均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这种十秒关机  一般是CPU温度保护 或者是CPU供电不正常
  CPU供电用表测电压是正常的  如果波形不正常的话 还是不正常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典型CPU供电问题,重点检查CPU滤波电容看看有无古堡漏液的。没有的话检查场馆、驱动芯片,管理芯片

网友:
有些主板不过内存或显卡都有可能会掉电的

网友:
CPU保护了。看看散热还有供电。。

网友:
楼主 这还要想啊u  那一块短路啊!还是先修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