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MS-6580 VER:5 测试卡循环跑码?

楼主(2010-09-04):
老师们好:
       我是新手学修,现有V星主板MS-6580(845PE)主板,点不亮,上假负载,CPU核心电压:1.54V,时钟两个分别0.37V和0.39v,复位电压:1.54v,PG:1.54v,参考电压,四个有一个为0.97v,测试cpu座的上方的四个09N03LA 场管D极电压:1.42V,G极电压:9.8V ,S极电压:0.01V,两个06N03LA 场管D极电压:11.84V,G极电压:2.87V ,S极电压:1.42V,让后上P42.4的CPU,测试卡循环跑码,DE,8F,D0,不停的来回变化,请高手指点一下,下面,我该怎么做,非常感谢!

告诉大家,我已经解决啦,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刚刚查了一下资料,代码跑DO,90%,是CPUCPU空焊,我就用力,压压CPU,结果,上内存,过代码,上显卡,能显示啦,正在装系统,应该好啦,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次修好主板,(也不算啦)很高兴!

网友:
换个IO芯片试试

网友:
IO换了如果没作用试试刷bios。再有看看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
没问题刷BIOS

网友:
我还在努力解决,我有打阻值卡,测试结果,基本正常,感谢四楼的,我准备刷新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