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s不显示

楼主(2010-09-04):
今天接到一hp 6535s,客户拿来时不显,外接也不显,因有短针,不能用可调电源检测,能触发,后先是左下脚黄灯闪4,5次,接着大小处绿灯闪。就一直这样重复着。我首先换内存,一样。换了cpu,一样。接着涮了一下bios, 还是一样。然后做了一下北桥,它是amd的cpu,集成显卡。做完了还是一样!然后到网上看了一下,说cpu座也爱虚。加焊无果。然后就放在一边了。吃完饭再弄,吃饭的时候想到以前有一台hp机器要原装的适配器才能亮,吃完饭找了一个,一试亮了。他的适配器时18.5  3.5 我找的是19 4.74 的。好郁闷啊,搞了半天最后是适配器坏了!

网友:
呵呵……楼主可是百转千回啊!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也是黄灯闪烁,然后是大小闪烁

网友:
m/b short circuit use external power supply test

网友:
我也有相同的经历

网友:
感谢楼主啊。。我 差点栽在这台机子上了,暗屏修的差点晕死,,最后居然是电流表。。电流都上去了。居然不亮,用他的电池就亮了

网友(2010-10-14):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现在还没有搞定,南北桥我都换了新的,还是一样的。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