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认识屏和屏的接口定义

楼主(2010-09-04):
怎么认识高分屏和低分屏的区别?
还有记忆是怎么看屏的接口定义?该线时分别有哪些线一定要接?这些线有什么用?请哪位大师指点一下!一直以来对屏很模糊!

网友:
转个贴供你参考:[资料] 液晶屏LVDS,TTL,RSDS接口样式的区别方法1#  发表于 2008-10-20 16:51 | 只看该作者 | 倒序看帖 | 打印
从屏的接口样式简单区分屏接口类型的方法 .

   很多初学者对于如何区分屏的接口类型很是头疼,是LVDS屏,TTL屏还是RSDS屏?总是很难搞清出。如何快速识别出液晶屏的接口类型则需要一些经验的,下面从屏的屏线接口的样式来对接口类型做出分类的介绍,帮助大家快速识别屏的接口类型。以下方法是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大家谅解。
   TTL屏接口样式:
D6T(单6位TTL):31扣针,41扣针。对应屏的尺寸主要为笔记本液晶屏(8寸,10寸,11寸,12寸),还有部分台式机屏15寸为41扣针接口。

S6T(双6位TTL):30+45针软排线,60扣针,70扣针,80扣针。主要为台式机的14寸,15寸液晶屏。

2D8T(单8位TTL):很少见 .
S8T(双8位TTL):有,很少见80扣针(14寸,15寸)

(2)LVDS屏接口样式:

D6L(单6位LVDS):14插针,20插针,14片插,30片插(屏显基板100欧姆电阻的数量为4个)主要为笔记本液晶屏(12寸,13寸,14寸,15寸)
RD8L(单8位LVDS):20插针(5个100欧姆)(15寸)

FS6L(双6位LVDS):20插针,30插针,30片插(8个100欧姆)(14寸,15寸,17寸)

S8L(双8位LVDS):30插针,30片插(10个100欧姆电阻)(17寸,18寸,19寸,20寸,21寸)
(3)RSDS屏接口样式:50排线,双40排线,30+50排线。主要为台式机(15寸,17寸)液晶屏。

网友:
请教一下,我以前修过一台液晶显示 器,它的驱动板接屏线是双30的,不知它属于上面的那一种

网友:
我们好像都是拆开后看屏的尾巴。。。。

网友:
介绍得很详细,可惜没感觉。要有些图片就完美了。

网友:
是的,虽然一楼说的很详细了,但我们出血者又这么区分这些屏的样子呢!它接口处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最好能不能上个图给我们看下!谢谢哪位师傅了!

网友:
还是图片加文字的好

网友:
看来还是要多实践。

网友:
看屏参  找屏的PD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