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东芝M215 掉电 用电板好

楼主(2010-09-04):
东芝m215 看其他老大搞过,具体是那nec 那个电容, 上电板不掉电, 上适配器就掉电,弄的郁闷死,全部都查了。。。。哪位好心的老大,发个维修示意图,谢谢,大家了,。
掉电

网友:
就是CPU座正后面的一个大的NEC电容.特别容易坏的,用几个220的电容联上就可以了

网友:
是那个型号啊,是不是 irol h294 这个吗

网友:
加二个220UF的电容到CPU供电上就行了,那个大电容不用换的

网友:
电容不用换。把加的那个电容去容到哪啊

网友:
前几天修到过一台M202,在座的下面加了四个330UF的电容OK了

网友:
搞定了,并连4个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