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电流、欧姆、功率之间的疑问

楼主(2010-09-04):
16v 20A 1k欧姆 要多少W电阻,求值和计算公式

网友(点评):
楼主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具体说下

网友:
楼主不要想当然了 16v20a 功率就有多大了 和1k的电阻没有关系

网友:
  p=v*i=0.016A 也就是160毫安 怎么扯上20A了?

网友:
是呀,功率=电压*电流,这个是路人皆知的,楼主再放个电阻在这里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不太明白。

网友:
都没明白我的意思是16V20A的电源1K的阻值需要多少W的电阻才能胜任,这回明白了?是0.5W的0.25W的,或者1W的还是什么的?

网友:
"16V的平方除以1K的电阻大概是0.25W的样子",首先这个是对的。其次元件都是降额使用,这样才可靠,所以环境温度不高的话,采用0.5W标称功率就行了。“可电流究竟能承受多大呢”,你这话我不明白。
楼主,我劝你还是把初中物理课本找来看看,里面有想知道的章节。另外呢,建议你再看看语文,像你这样词不达意的,大家想帮你都难。

网友:
"16V的平方除以1K的电阻大概是0.25W的样子"这里面没有涉及到电流吧,我后来又说个20A,只是打个比方罢了。16V1A是16V,16V10000A还是16V。换句话说,我在16V1A和16V10000A的电源上分别加个0.5W1K的电阻,他们都没问题吗?

网友:
在16V1A和16V10000A的电源上分别加个0.5W1K的电阻,他们都没问题

网友:
  呵呵 电压值固定 电阻值固定 电流值就固定了 你用多少安的电流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哦 其实就这点问题 可能是我没问好 这回知道了 以后也不再去考虑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