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ATX电源通电自动启动

楼主(2010-09-04):
   各组电压输出正常    绿色  紫色都有5V
494芯片  第4脚电压 -0.35V     第12脚电压2.9V左右均有轻微跳变

各位高手  请问该怎么修

网友:
首先查查供电线路!最好是吸空供电脚!如果供电是正常,那就是IC的问题了!

网友:
换掉494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