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C51GM 主板 不显示

楼主(2010-09-04):
精英C51GM 主板 跑25 就不跑了 加了独立显卡还是不显示 南桥一开机就有点烫 请问是不是南桥短路了
显卡
独立显卡

网友:
可能是插槽的问题,南桥短路就开不了机

网友:
不像是短路,供电正常的话估计桥虚焊了。

网友:
北桥虚焊
加焊试一哈

网友:
北桥虚焊的多,加焊试试。

网友:
是北桥坏了

网友:
跑码不完单桥的请加焊桥。一般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
支持北桥,楼主解决完了记得分享哦

网友:
北桥虚焊

网友:
先看看桥供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