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笔记本不触发思路

楼主(2010-09-04):
我遇到二台笔记本总是不触发,没有什么思路了,
情况是这样的,开机键有3.3V电压,IO在触发时也有跳变信号,然后IO通往南桥处也有一个跳变,总是找不出什么原因为什么总是不触发,甚至连任何的电流跳变信号也没有。

网友:
待机都正不正常啊。

网友:
RSMRST#有没有跳变?

网友:
看看晶体有没有起振,

网友:
南桥有没有返回S3 S5

网友:
开机排针到IO的信号有跳变,然后南桥发给IO的一个信号也有跳变,但是S3,S5在里面, 找不到,只能找到PSON,或者SUSON等信号.

网友:
什么型号说来看看

网友:
南桥 挂了 把  !!

网友:
有信号到南桥了。查查南桥待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