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开机不亮

楼主(2010-09-04):
一台HP V3000的机器能开机,电流1A就不再上升,屏不亮,风扇正常转,电源一直指示灯闪烁

网友:
你把显卡加焊一下就OK了

网友:
加焊就可以吗 如此笔记本修理就太简单了

网友:
hp v3000这款机器本身的硬件就有问题,前几天我修了这样一个本子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音像是什么 这个什么东西换上去就不亮了 拆下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本不进水的话就出个显卡问题,基本上没碰到别的问题

网友:
这明显的都是显卡问题啊  加焊 不行的  最多用几天又要返修   要不取下做  要不换升级版的

网友:
这机器还有3V  5V容易出问题    我碰到过几台啦

网友:
加焊显卡,通病

网友:
这机子就这问题,加焊用不长还是换不教好点

网友:
大哥  、显卡啊。。。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种机器都知道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换个改良的显卡吧

网友:
看下是什么班 V3000也分很多类 如果是独显先做了吧

网友:
取下来植球

网友:
我来说一下V3000吧,这就是HP的一种通病,如果加焊显卡不行,可以取下来重新植球。当然也要完全检测过是显卡的问题时才来考虑显卡。

网友:
一到v3000的帖子氛围就十分轻松

网友:
修笔记本主要还是要具体的故障,正如楼主所说电流上到1A,正常来说该到了亮机的时候了,而正好 是V3000,那办法,只存在显卡不过了,加焊或者取下来重新植球做,最终还是显卡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