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4):
是的,,这个板子刚开始的故障是CPU和座子本身接触不良来的,其诊断卡代码是4544,,,,用洒精擦CPU引脚后上机,没问题,OK。。。只是这代码应该算是CPU那一块的问题了,,如果不是这个故障的话,,请问代码4544要查CPU的哪一部分信号,,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
诊断卡代码

网友:
学习学习。什么样的cpu啊。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好有个思路

网友:
黄会志
的帖子
4544 一般是BIOS还有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