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就花屏死机。进BIOS也会花屏 主板内存电源都换过了

楼主(2010-09-04):
如题

开机进BIOS花屏, 进系统有时候会花屏 ,有时候直接0X0000009C蓝屏自动重启。(能开机的情况下不到10分钟内出现) 主板电源内存 都换过了, 硬盘挂在别的电脑测试过了。正常。  就差CPU没换测试。 有没可能CPU存在问题。请高手帮忙分析下。 小弟在线等答案。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主板是集成的吗?是不是主板问题。我手里有块845gl主板装系统正常,就是显卡驱动装不上,还没找到原因呢

网友:
我这有块七彩虹d51k的主板,cpu是集成的,凌动1.66双核超线程,开机就花屏,进bios没问题,一直没找到原因

网友:
手头也有一片这样的故障,估计是桥内显示芯片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XP蓝屏代码

0x0000009C:MACHINE_CHECK_EXCEPTION
◆错误分析:通常是硬件引起的. 一般是因为超频或是硬件存在问题(内存、CPU、总线、电
源).
◇解决方案:如果进行了超频, 请降会CPU原来频率, 检查硬件.

网友:
1、内存条换个槽
2、换根内存条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