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一笔记本R52 求一电阻多大的?

楼主(2010-09-04):
   因为不小心掉了个电阻  查了图纸  但是不知道多大的·、
  下面有图 :
  先谢谢大家了··因为这样标示还真的不知道电阻多大类··

网友:
不是2m的吗

网友:
2M的电阻,你仔细看看别的电阻标法,再用万用表量一下,就能理解了

网友:
确实是2M欧的电阻.........后面的R2F-1大概是另一个归类名称...............

网友:
2M的电阻呀!

网友:
这电阻2M的!

网友:
2M的电阻,随便料板上就应该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