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一台华硕A8T的暗屏,走了一点弯路

楼主(2010-09-04):
客户送过来一台华硕A8T的机器,称开机没有显示。

开机发现是我们维修上称暗屏的状况,这种情况好办,灯管,高压,屏线,主板,一一排除就可以了。

首先是排除灯管问题,用点灯管的高压条接屏,灯管能够亮,先把灯管故障排除掉。
由于没有原装高压,因此就想用改高压的方式来处理。从高压接口线上引VIN和地,从屏上引ON电压。

一开机,发现不对头,红屏,即出现华硕字样的时候,背景是红色的,换一块屏一试,还是红色。

也没有多加测量,判断为屏线问题,刚好手头没有屏线,也没有在修的A8机器,跟客户讲好价格,就订屏线了。

屏线订回来上机一试,依然红屏。仔细检查屏接口处,未发现有弯针的现象,因此,就将重点转向显卡了。

拆开显卡板,7300-A2的显卡,出问题也很正常。拿风枪在显卡核心处吹10秒钟左右,再装回去,开机已经能够正常显示,说明故障点的确是显卡,但显卡出故障暗屏+红屏到是第一次碰到。

网友:
  哦,真的好奇怪

网友:
呵呵 很欣赏LZ排除故障的思路!
显卡导致屏暗,我遇到很多。导致为一种色彩,也遇到,但不是红色的,是绿色的。因为颜色的三基色是:红,绿,蓝。

网友:
引起暗屏的现像,我在 HP  的本上碰到过。开始也是怀疑灯管和高压条的问题。外加灯管测试不好用,测高压条供电和开关电压都正常,最后考虑到 HP 显卡出问题 的比较多,所以就干脆做了,结果好了!!至于偏色的到没有遇到过,分成六个小屏的到遇到过!!

网友:
这还是第一次见两个问题同时出现呢

网友:
这个是个好案例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