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000 宽竖道。显卡 显存全换了 还是原来故障

楼主(2010-09-04):
NC6000 宽竖道,显卡 显存全换了 还是原来故障 我郁闷呀
显卡

网友:
换过屏没有,感觉你描述的故障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用外接显示一下,是不是同一现象啊?

网友:
外接 也一样故障的

网友:
建议查一下显存到显卡之间的排阻,并打一下两端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