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主板重启

楼主(2010-09-04):
至达845g主板开机几分钟就重启,cpu、内存、硬盘、显卡、电源全换过,系统从2k3换到dos都不行
测试主板各项供电基本正常。费解中……

网友(点评):
头像小宝宝挺可爱的

网友:
换下IO 刷下 BIOS

网友:
开机排针有漏电不,

网友:
检测一下机箱前面板RESET开关,如果RESET键损坏,开关始终处于闭合位置,RESET信号一直是0V,系统就无法加电自检。当RESET开关弹性减弱,按钮按下去不易弹起时,就会出现开关稍有振动就易于闭合。从而导致系统复位重启。

网友:
刷了bios,可恨的是这个bios要焊下来刷
开机排针无漏电
我是用螺丝刀开机的,已经排除上述的可能性了

特别提示:头像是我9个月的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精英的板?如果是  考虑加焊U座 这板通病就是CPU座空焊

网友:
谢谢涵山,我这是至达的板子,就是如你所说的毛病,虽然是854的板子,但上了cd2.93,速度还是很好的

网友:
可以到BIOS里测试,看是不是主板的原因
如果是可以考虑外观的电容
特别是在重起后的电压是否有变化

网友:
还有散热问题也要考虑,CMOS电池看是不是没有电了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不稳定~或CPU电源IC旁边的电阻老化了~自动重启大多都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看了大家的发言,感觉学到了不少东西。有思路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主板是进系统蓝屏、、什么都换了问题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