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暗屏郁闷的维修 非常郁闷

楼主(2010-09-04):
             今天有一台IBM  T42的机子,开机检测是暗屏,受理下来就开始检测【心里还想,又是一台好修的机子,因为暗屏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条的问题】,先把屏拆开,把屏拿出来,先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就用一张好的屏试一下,还是暗屏,刚好手上有T4系列的高压管,就把灯管换上,没有想到还是暗屏,这下蒙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把心静下来,就亮一下灯管的电压,发现灯管的供电脚才1.9伏的电压,正常要适配器的电压【16伏】,就把机子的拆开量了一下屏线插头供电脚的电压,【保险,场管到屏线电压都正常】,怀疑是屏线有问题,在量高压条屏线的接口电压有16伏,再把高压条插上,电压又只有1.9伏,把高压条拿下量高压条屏线的接口电压有16伏,【这下有的不明白了,为什么把不插高压条电压正常,插上就不正常了】,
        就在论坛上看了一下,发现有人说在主板屏线插头旁边有两个6个脚的场管如果性能不好的话也会暗屏,就试着把那两个场管换掉【我原来没有去怀疑这两个场管,是 我量了电压时正常的】,没有想到可以亮了,那就是那两个场管的问题了【性能不良,不接负载电压时正常的,接上负载后电压就供不过来了,造成电压才1.9伏:这是我个人的见解,不知道对不对,如果哪位高手知道不对,请不要见笑,并且把你的见解说一下】

在把T42的图纸点位图传上

网友:
哦!那高压板坏了也会把电压拉低的

网友:
暗屏的话本来就要先测供电和ON信号有没有?灯管高压先不用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新手,而且暗屏一般是灯管和高压条的问题,刚好手里有就先换在说

网友:
性能不良带不动负载有电压无电流。

网友:
楼主不会郁闷了吧,反正已经修好了,大洋已经进口袋了

网友:
这也是维修经验嘛,楼主也不赖啊

网友:
楼主了不起呀!

网友:
看来没事来逛逛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t4的修的很多,暗屏的一般都是灯管,高压,屏线的问题,这种mos管性能不良的修了很多本,还没碰到过,不过也很有道理

网友:
这种故障少见!

网友:
高压条的几率较大,楼主说两个MOS管的问题,我觉得有点牵强,不过修复成功也是值得庆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已经把高压条换了,还是暗屏,把那两个场管换了之后,用他原来的高压条,也是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随便聊聊罢了,朋友别太认真,技术上面的事情我也只是略懂一二!

网友:
像那样的问题,,,你一个一个先试试,先上屏线,,,,,在上高压,,,,但都要是空载的啊,,不要上负载,,,在量一下电压,,,这样问题不就出来了吗,,,是板上的问题,,,还是屏上的问题就非常明显了嘛,,,
   你那样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像电脑能开机就是进不了系统,或认不上硬盘,,,,这也有可能是硬盘供电 电流不足,,但是电压正常,,,   谢谢

网友:
我前几天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了,也是T4系列的,问题一样。
看来可能T4有这样的通病。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我也是新手,技术上的问题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
我昨天修了一台联想,前天一台SL500,都是屏不亮,都是主板问题,一个上高压的保险挂了,一个没查出来,直接飞了19V到高压上

网友:
你那种问题我们搞过很多啦   像IBM的机器除了灯管跟高压条还有屏线接口的保险跟LZ说的那2个管子   在就是电源管理看他供电出来没

网友:
学习了,以后就得注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共同學習啊,,,,一起提升技術

网友:
厉害,学习了,
我有碰到过是显卡坏的

网友:
这么巧,我手里现在就有一个这样的情况,起先也是因为灯管和高压的问题,换了都不行,没辙先放下了。明天要试试楼主的方法,哈哈谢谢啊

网友:
是啊,一些管子老化了,造成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1,回流保险
2,供电开关MOS管
3,信号使能MOS管
都会导致屏幕显示暗淡

网友(2010-10-06):
都是高手啊。学习啦,以后多多交流啊

网友:
好东西啊   下次要是碰到这种情况  也要注意下了

网友:
我遇到过显卡虚焊了屏也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