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C460的艰难维修

楼主(2010-09-04):
接一台联想C460,看到机器心里就一愣,怎么脏成这样,仿佛是扔到浑浊的泥水里,捞上来干了之后,用干布擦过的模样。

拆开机,心里又一凉,机器已经被修过,到处都是烙铁动过的痕迹。看机器之前应该有过进液,但并不算严重。

插电,有0.04的待机,显然是保护了。量B+对地只有3,显然是B+短路了。直接在B+处加电烧,到1.2A左右,摸到发烫的是CPU,显然,CPU供电上管肯定已经挂了。把上管拿掉,插电B+已经正常,待机3V,5V已经出来。

换掉CPU供电的上下管,打值后再插电,仍然是0.04,再量B+,又短了,显然,上管又挂掉了。仔细看CPU供电芯片 ,此芯片已经被动过,最叫人郁闷的是,MAX8770被上家换成了MAX8760,这两只供电芯片显然是不通用的,MAX8760是用在AMD CPU上的。

料板上找到MAX8770芯片,换上后打上下管的G极的值,都是一致的。插电待机已经正常,但接上开关条后按开关没有反映。将开关接口的PIN9对地,能够触发了,开关条的排线也挂了

触发完电流到0.8左右就没有动静了,看样子,事情还没有完。

看到南桥有BGA过的痕迹,不多想,上BGA把南桥下了,下完才发现,南桥上有掉点,对照电路图,是ICH_CLK_48M,这个点是必须要上的,T43挡LOGO好多就是因为这个时钟没有到的缘故。按照T43的经验,这个点没有补的话顶多就是挡LOGO,不至于无显啊,或许ICH7跟ICH6有差异。

但既然已经拆了桥,就把这条线给补了,重新上一片南桥。冷却后开机,明显的有了电流的跳变,接上屏已经亮机。

进系统测各功能模块,未发现问题,此机修复。

网友:
cpu没让你搞烧了算你人品好,想想你的步骤有点问题

网友:
直接烧你用多大的电压?不烧CPU你运气很好了

网友:
       直接烧是控制电流,不是控制电压。顺带回复二楼的回复,CPU上管击穿的烧到CPU发烫的我碰到过几例,我想只要控制好电流,应该不至于损坏CPU,至少目前我还没有遇到过烧坏CPU的状况。
       当然,遇到主供短,烧的时候拆下CPU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1.2A肯定没事 CPU工作时应该有好几十A吧

网友:
晕。CPU都不取就烧鸡呀。学习了

网友:
你真够狠啊,呵呵,这样都行

网友:
分析的很好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分享了,应该好好学习一下啊!  但是有时候说的那些英文都看不懂是什么意思,比如B+是什么意思呀?  看来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几十A吗?

网友:
学习了,不过CPU都不取就电击,太强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几十安,天安门都冒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 !哪个本本的CPU供电才几A的 一般CPU的功率是40W以上 电压最高1.5  自己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