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d文档 Excel表格文件格式变成了片段格式

楼主(2010-09-04):
请问一下高手,word文档 Excel表格文件格式变成了片段格式了怎么办,如何解决??高手指点!!
文件

网友:
Excel表格的内容怎么都变成片段图标

网友:
一定是正在编辑时死机了,或是非法关闭的程序,再资源管理器里面设置文件夹属性为查看所以文件和文件夹,然后看有没有 .bak 文件,改扩展名为 .doc 打开就行了,实在不行,用恢复软件恢复数据吧

网友:
简单啦。word 重命名为.doc ; excel重命名为.xls
就可以了。

网友:
不行啊,高手,我试过改扩展名都不行,高手指点!!

网友:
是不是把图片穿进去 啊

网友:
是不是中毒了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