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18 完全短路 求助

楼主(2010-09-04):
R18 P1.2V这路完全短路,可调电源4A 没找到发烫的地方。
问下这种情况排查顺序。谢谢
求助

网友:
一路一路短开来查呀

网友:
软短路最难查了。。。看有没有芯片击穿之类的。。。。

网友:
注意过孔,应该不难搞。

网友:
局部搜索法,排除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