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针待机电压低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9-04):
近日修的主板中,其中有二块是开机针的电压为0.73。触发不开机。短接电源14脚开机能亮。跑电路也跑不出来。飞了一个5V到开机针还是开不了机。求教高手指点!!!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VIA南桥的板啊?

网友:
先拆掉网卡芯片试试,在量量PCI  A14脚的电压,从A14脚开始跑线,看谁提供的3.3V,还有开关针的旁边的电容,看看有没有漏电的!!!

网友:
跑下开关针的线路看看

网友:
这样也能用5V飞线啊    开机电路是经南桥处理的  再飞也没有用

网友:
量一下PCA的A14脚和USB看一下有没有短路,如果短路南桥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针的电压为0.73不一定就有问题  如果是开关针有接三极管的话  这个电压就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它是正常的,那么短接绿线能开机进系统,而开机针不触发是怎么回事啊???求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难道这个有什么通病吗???求教!!!

网友:
如果是VIA的那么只有换桥,因为电压是桥里面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哈哈哈,当时我也知道这是自欺欺人,就是想看看行不行而已,嘿嘿!!1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短接开关针时测量IO接开关脚有关跳变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电压在有些板子上是正常的,比如V星代工的联想好几款板子都是这个电压,是正常的,主要还是看IO上的跳变有没有

网友:
开机排针接三极管,电压就是0.7多点,见过很多这样的板,不开机重点查IO,晶振,南桥吧

网友:
没开机三极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