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dynabook TX/65E-----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0-09-04):
今天接一款机器,现象为:进系统马上掉电.
拆机后,SB3V、5V正常,触发后正常点亮,经检测,有1.8V,1.09V,应为1.5V的电感上只有1.36V电压,且电感接MOS管的一边为1.36V,接大电容的另一边为1.28V。
现在请教2个问题:
1、出现电压拉低的现象,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更换MOS控制脚的芯片51117 14脚芯片,无效;
再更换APL5912  8脚芯片[其中一脚连着1.5V电感],无效;
大电容拆下来测试了,没有短路,二极管档测试,阻值为1;
2、为啥电感两端的电压不一样?
经表的二极管档测试:电感两端的阻值为0。

请仔细看问题再回复把!请仔细看问题再回复把!

网友:
一般是散热问题

网友:
电容漏电了,可能是!先拆了再换!换掉

网友:
大哥,我是裸机测试,怎么会是散热问题呢!请仔细看问题再回复把!,

网友:
交流成份太多,滤波不良,电感磁导下降(较少见)

网友:
个人也觉得电容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天我去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没有太大的变化,不太容易测量出是哪个电容?

网友:
如果不装硬盘,在DOS环境下会不会掉电呢?如果不掉电,说明CPU供电以及散热一块有问题。至于那个电容可以换掉。如果在DOS下也掉电,说明供电不足导致掉电。

网友:
进PE看看会不会掉电

网友:
CPU后面是不是一个大电容。

网友:
谢谢大家!
光板测试,电流到0.86A就逐渐降低到0.01A;
CPU后面的0E128电容已用4个330的电容代替[此动作在发帖之前就处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早已更换电感,电压上升到1.41V,但个人认为主要问题不是电感!
谢谢!

网友:
请问各位兄弟,有类似经验的么?或有更好的建议么?

网友: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症结还是在CPU这块,如果掉电了还能继续再开,就可以肯定是CPU 这块了,主板保护掉电一般都不能再次启动,楼主想想吧。

网友:
是不是CPU座虚焊了,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可以把电容去掉,不装看看

网友:
CPU电源管理心片,加焊下,不行换掉,MOS管也查下,核心MOS

网友:
显 卡或其他驱动问题也能导致进系统掉电,建议 试试能不能进安全模式,如果能100%确定莫驱动有问题,话说LZ咋没先排除软件问题就拆机呢?

网友:
c.c.
的帖子
非常感谢大家集思广益!
现在是裸机测试,即只用主板、CPU和内存测试,也是掉电。
因此应该不是软件问题!
谢谢!~
另外,1,5V没有到位,但照样触发,CPU电压也是正常的,所以才是很头疼呢!

网友:
各位斑竹,怎么我的帖子的第二页打不开拉,请帮忙看看啦!

网友:
来自: 山东德州
IBM T42P,我遇到过这种现象,当时是给客户换散热管,之后,开机,电流逐步从1.7A降到0.02A,掉电。电路查一遍,很正常,无奈之下换了另一个热管,居然正常了。楼主,我认为你的机器是由于散热不好,CPU保护。导致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