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表笔不好用,,,

楼主(2010-09-04):
             我的万用表表笔头原来买来用的是那种头比较粗的笔,,后来自己用缝韧机针把头换成尖成,,用是好用,,就是太细太长,,稍微一用力往下按,针就会断,,,请问一下高手们,达人们,,你们的万用表表笔都是怎么改造出来的好用啊,,,说出来我也学学》》》

网友:
改他干啥尼. 我觉得还是原装的好点

网友:
你可以把原来的表针用砂轮机磨尖点。

网友:
哈哈,缝纫机针太脆又细当然不好用,用纳鞋底子或者缝被子那种常见的大号钢针,特别好用,头还不是很尖不怎么容易弯,正好。

网友:
对呀,要用缝衣服的大号钢针,最好短粗一点的,用0.8mm钻头将表笔打孔,焊好

网友:
这个淘宝买个成品不好吗?阻值比自己做还低!

网友:
把针截短点,在把针焊在表笔上,跑线路轻松多了,又好用,扎线的时候轻轻一扎就OK了,

网友:
还有这等高手,那也能焊,恐怕焊针比修个电脑还难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点都不难,先把表笔的尖头锯掉(或用锉刀打成平面),然后把表笔的金属部分夹在台钳上(如没台钳想办法固定住,但一定要保证一点都不能活动)用手电钻(最好是手枪式的并且能变速的),慢慢钻,钻一点看看一下是否同心,深度5-7mm为宜。将缝衣针用细砂纸把要焊接的部位打磨、上锡即可焊接。

网友:
用水笔比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