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反应超级慢

楼主(2010-09-04):
     今天客户送来一块杂牌AM2单桥的主板,不管是进系统还是进PE都非常的慢,也没发现主板有短路的现象,重装系统也一样,换了一个新硬盘也是一样,我是新手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电脑反应慢的,请各位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
先换个电源看看,然后摸摸主板哪个IC有没有发烫

网友:
那你做做桥吧

网友:
感觉是和桥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慢跟硬件的温度、有没有中毒、还有有没有开启CPU的缓存等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BIOS里面把所有的外设都屏蔽掉之后试下

网友:
电脑反应慢,首先不要看主板,要测硬盘和内存,这个排除了之后再怀疑主板

网友:
内存换过吗?

网友:
感觉主板的问题大些,我遇到过,也是单桥的,加焊后解决!

网友:
单桥的板子运行慢基本上是桥空焊了吧

网友:
谢谢各位楼主的回复,换了一个32.768晶振好了速度非常快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电脑慢和实时晶振有关,换过很多这个,都没发现好的

网友:
换 晶振啊  受教    问下 怎么想到换晶振了

网友:
像这种问题先排除主板以外的设备!在动主板!这是单桥!加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