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310进水修复

楼主(2010-09-04):
接一台m1310笔记本,进水机,拆开,清理水后,量主板公共点,各电感,无短路现象。插电,可以开机,暗暗高兴,以为白捡了。装机,试机,能开机,能进系统,发现没声音,耳机也没声音。再就是风扇不转,一直不转,机器烫手了都不转。只好拆开检查。仔细检查,发现进水的地方一个芯片有一个脚糊断了。飞线,焊不上去。这个芯片是emc4001,是个温控芯片,想的一定是这个芯片换了,定芯片吧。
发来芯片,换上,试机,风扇还是不转。郁闷,是不是没芯片有问题?正好定了两个,再换一个上去,还是一样。量芯片各个供电都有,正常,这是怎么回事?
上网,下图纸,发现风扇是由这个芯片供电的,但是风扇的检测脚是连到ece5021,风扇的转速检查连到mec5025,线路没问题。芯片的smdata和smbclk是连到mec5025的,量线路,smbclk不通,仔细观察,中间的一个圆点腐蚀,断线了,飞线,联通了。仔细看图纸,这个芯片有个脚,叫aud_avdd_on,连到功放的,到功放后连到ampmute#脚,额,他也可以让功放静音!量线路,还是断线,飞线,这下应该正常了。
装机,测试,风扇转了,进系统,声音也有了。终于搞定了。
从这个机器,发现温控芯片也会导致功放静音。真想不到啊。也了解到smdata、smbclk就是温控跟io的通信通道。
这个是我的一点点心得,拿出来给大家分享,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风扇不转直接改常转吧。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最难修了..  楼主算是运气好的.. 进水太严重了.就可以换板了...

网友:
风扇的问题我觉得直接改线算了   懒的 找图

网友:
风扇修好了声音也好了还真爽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这是个不错的经验

网友:
全方面向楼主学习。。。。

网友:
楼主很强悍。。。。。。。。学习了一手啊。。。。。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