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60不亮求助

楼主(2010-09-04):
新手修本本 接电待机电压之上0.22A   MAX8734A烫手  拆除电流仍然在0.22A  找到MAX8734A 28脚的二极管后面一个5脚的芝麻管151R7   5个脚的  在费台式机主板找了个 引脚差不多的替上 待机电压正常了 0.02A  测开关的电压3.3V  按开机 电流上到0.19左右时候马上电源的继电器就响了 电流又回来 0.02A了 这时测开关电压 18.7V  啥破B玩意啊 这么高电压 顺开关找  找到南桥附近有个点 在就找不到线了 桥是VT8237A  问下各位高手 桥是不是坏了啊

网友:
主板后级有短路
3.3 5 出来了没有?

网友:
补充一下 桥的32.768晶振 一边有正旋波 一边没有只有电压

网友:
没3.3  5V  不知道这个板子 待机时候出不出3.3V和 5V  没资料 但待机电流 凭经验应该是正常了0.02A

网友:
楼主有太多的东西都没检测的嘛  不好确定

网友:
楼主是修台机的吧,不要勉强,本本你别吓整呀,

网友:
瞎整才是硬道理   O(∩_∩)O~   混饭吃啊 啥都整

网友:
这个很难判断。

网友:
确实不能给楼主肯定 的答复啊,一点点量吧。现在电都不正常。

网友:
哦  我想确定下28脚的电压应该是多少? 因为那个脚后面的一个5脚芝麻管坏掉了 没有一样的替上去的又不知对不对   原型号写的事151R7  五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