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关于3D3V_S0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0-09-04):
接手一台二修的旭日420的本本,,,,开机电流到0.2A持续3秒,电流消失。查板上无3D3V_S0电压。。。。查了半天图纸也没见后端有短路。但3D3V_S0就是没有电压。。。。最后查到南桥,怀疑是南桥输出的?大家指点下这个3D3V_S0电压是哪出来的啊?????

网友:
3d3vs0就是so状态下的3。3v,这个有可能是io问题,也可能是南桥问题。要顺着控制脚往下查电路,最好下图纸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