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不触发故障,求思路

楼主(2010-09-04):
         一台X61 无待机电流,。主电压过不出保险后MOS管,无主供电,量BD4176 供电正常59脚有20V..57脚有5V左右,46PIN PWRSHUTDOWN无高电平,挑起BD4176 46PIN后,有3V,5V,1.8V1.5V待机电流0.02,还是不触发。求思路或者主要查哪个信号,BD4176和LEVONO芯片换过未解决

网友:
挑起这个脚有待机,建议先更换这个芯片。修过好多都是充电芯片坏导致到不了公共点电压的,

网友:
挑起只是判断是不是这个信号影响的问题啊
这个信号挑起电压出来啦
但是出来的不正常
U61 工作不正常
查下它的工作条件

网友:
我也有台X61是接VGA导致烧了一大片,现在各电感都不短路了,还是无待机,难修啊

网友(2010-10-19):
查下TB有无断线吧

网友:
兄弟 你这个X61的问题解决没有  我现在手上也有台和你问题一样的X61 。也是没有3V 5V 1.8V   挑起BD4176 46PIN后,有3V,5V,1.8V1.5V待机电流0.02,还是不触发 ,能不能说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2010-11-25):
请问解决了吗,我手上也是这么一个故障啊

网友:
温控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是什么问题哦!楼主修好了,和我们分享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