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VGA接口只有红色,DVI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2010-09-04):
一片梅捷AM690G-GR主板,主板VGA接口只有红色,DVI可以正常使用

VGA 1.2.3.对地阻值都是75正常,接上显示器就只有红色,各位给我见意。

网友:
这个打值好像要拆掉下拉电阻才行。

网友:
打一下RGB的值,一般核心坏了。

网友:
阻值都正常的话 直接压桥吧~ 没什么可想的

网友:
和我的显卡问题一样..是核心坏了..换OK

网友:
DVI却可以正常便宜,核心坏的话,DVI应该也不行吧

网友:
DVI和VGA 不是一种信号过来的吗??他们是分别输出的吗??

网友:
接口是不是接触不好了      用洗板水洗下

网友:
核心坏dvi能用?楼上各位不要让人把板修坏了。如果不想修,叫客人买个dvi转vga的接头用就算了。

网友:
DAC坏了,加转接头得了 ,用不了多久了,准备收废料吧 ,哈哈

网友:
加焊核心试试吧!肯能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