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讲AMD芯片组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0-09-04):
现在遇到AMD的芯片组就感觉不怎么好入手,请技术小组的大哥讲讲它的测试点,与INTEL的有芯片组等有啥不同

网友:
主要是AMD收购了ATI后自己生产的芯片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与INTEL板不同的是供电的产生方式 不一样  而且还供电的时序比较严格
  每一个供电产生之后都会产生一个PG信号去开启下一个供电
供电的时序是  内存  桥   CPU  总线

网友:
希望能看到更多的有关AMD芯片组的资料关注中。

网友:
希望高手到这里来指点一下!

网友:
1.AMD的板BIOS错的比较多,碰到不跑码的,刷过BIOS可能会好
2.PCIE网卡连北桥
3.有些板跳帽没电压,会不跑,我就碰到过电池没电,或跳帽跳反,引起不跑码的
4.电压出问题,一般也就是没CPU电压,换MOS或电源芯片一般都会好
5,没时钟,直接换时钟,这种板用471的时针(那种方块的)比较多。它的时钟并不是由VRMGD开启,没CPU电压,它也会有时钟
6,没复位,1.查SBPOWREGD,对于这个信号不好找,就查南桥旁边的小三极管,看看有没有坏的。我碰到过一例。2.复位开关有没有电压,上面连的贴片电容漏电也会引起。3.时钟发给南桥一对A-Link时钟,没发到会引起没复位。我还没碰到过这种故障,HOHO。
上面三种情况,很少见。我说这些只是说明哪些会引起没复位。还一些会引起没复位的,希望高手补充,我这里就有一片R770T的板,没复位,研究了很久都没搞定。
大多数情况下,AMD的板子没复位,就是CPU没供电,或者时钟挂了。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详细,受教了。

网友:
7楼精辟

网友:
BIOS 嗯  坏的的确比较多

网友:
非常感谢的分享,这个对于维修AMD芯片的用处很大。多谢了

网友:
一般桥虚焊的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论坛有amd的上电时序,可下来看下。
最好还是找个电路图仔细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