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1代512M不知道牌子的颗粒SPD数据

楼主(2010-09-04):
小弟是在找不到这个颗粒的SPD 有的麻烦上传下,小弟不慎感激!颗粒是MC56D081T02-27BC

网友:
随便找个容量位数一样的刷进去就行的,一般HY的比较通用吧

网友:
不行啊,我刷了好几个都不行啊

网友:
如果不行就找其他原因,你肯定是SPD的问题了吗?

网友:
本来测试正常,可是我突然想高超频,刷了400的,原先的没保存。刷完之后就坏了!进系统就从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