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忽略CPU也会引起跑38

楼主(2010-09-04):
这是我遇到的二例维修中出现的:
一、在07年修IBM R40时,我以为是内存哦,拼命搞啊搞,后来换个CPU就OK了
二、在前段时间,修神舟优雅Q200P时。

网友:
CPU坏了直接或间接引起检测不过内存

网友:
凡事都要多试,不要太依赖诊断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也见过修了好几个了都是ibm的

网友:
补充一下,还有什么会跑38呢,除了北桥,内存座子,cpu,还有什么么

网友:
东芝的跑38。。。太难搞了。。。

网友:
倒是没碰到过,有可能是保护模式出了问题,跑38是检扩展内存,这个时侯,cpu工作在保护模式。cpu出问题可导致莫名其妙的问题,碰到过死机的,蓝屏的,ibm机器报错的。又一次更离谱,t40 单用电池就蓝屏,用适配器一点问题没有,费了驴劲,最后才想起来换个cpu。

网友:
还真没有碰到过,我有个SONY S16 的 也是跑38

网友:
维修经验有时候可以让自己少跑弯路

网友:
可能板不一样,跑的代码也不一样

网友:
第一次听说,CPU坏跑38的问题,谢谢楼主提醒,下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