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不要开启无线,会花屏

楼主(2010-09-05):
如果你的无线网卡有毛病,开启会花屏。
如果你正在打游戏,开启无线就会花屏。
如果你的显卡温度高,开启无线就花屏。

网友:
这个在维修中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楼主的经验好像很足!这些都没碰到过,下次尝试一下!

网友:
好像和无线无关吧

网友:
这个真没碰到过,难道说走PCI-E总线的会对显卡有干扰??

网友:
我以前修过华硕的,但是无线坏掉会导致开机不亮。不知道楼主说的是那款机器

网友:
我同事,正在修,是这样一个情况,他打开无线,就花屏,有时进不了系统,
他说,干南桥,到底是什么情况,在期待。

网友:
HP 的 显卡问题 导致无线不能用

网友:
你这经验 恐怕只能分享给自己了 别在这里误导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