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C主板P4M800-M电源IC旁的三极管无标识,取下来测损坏 ...
ESC主板P4M800-M电源IC旁的三极管无标识,取下来测损坏,不应该用NPN还是PNP的代换

楼主(2010-09-05):
三极管
的E极是接地的
主板

网友:
应该是NPN的吧.如果不是很确定的话,就很看看它的B,E 脚是到哪里,再查一查那个地方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最后去确定是换什么样的三极管.

网友:
只要是修精英板子我是准出错,后来成了一个不好的习惯,见到精英板子就脑袋疼,还是请老师们给楼主解决一下吧。我也正好学习。

网友:
E极接地,B极通过一个R102接到另一个PNP三极管的E极

网友:
精英的难修,我也碰到几块没修好,还要好好学习啊

网友:
有人能帮下忙吗

网友:
技术小组的大哥们知道吗

网友:
精英一般都是座子虚汗,搞起来特别麻烦,修复过N片了

网友:
补充一下,三极管的C极直接接绿线

网友:
你看看是 搞电瓶导通还是低电瓶导通啊?如果是高电频的话 就是PNP 反之则是NPN型

网友:
C极接的绿线E接地一般都是NPN型的管子

网友:
lijinrong0056
的帖子
拆掉三极管 开机 测量一下控制极有没有电压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