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宏基4520的问题请各位进来看看

楼主(2010-09-05):
今天接到一台宏基4520,  板号Z03 REV:E,   刚接到时一开机就大电流2.2A左右,之后就2.21   2.22  2.23。。。。。。一直向上递增,大约到3A后电流突然跳到1.06A然后就不动了,然后关机再开机还是一样,连续开关几次后,再开机电流就会一开机就有1.06A,此时看上去CPU似乎没有工作,测CPU电压发现当开机大电流时CPU的电压也随着电流的变化而跳变,最高时有4.点几伏,最后随着开机电流变小电压也会跟着下降至1.16V左右,有时候0.95V,但点不亮,怀疑CPU坏了就换了一颗上去,原来机器上带的是速龙64X2的,由于没有找到一模一样的CPU就换了一颗炫龙64X2的上去,结果开机后电流只有2次跳变,0.78-0.85就不动了,不知是不知因为该板子不支持这个U。该板是南北桥显卡三合一的单桥,即:MCP67MV-A2,众所周知该桥珠子小精密容易虚焊,于是决定将该桥拆下来重新植株,一切做完后开机还是一样,测板上面其他的电压没有发现异常,时钟、复位,供电,(除了CPU会跳变外)现在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麻烦各位师傅们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估计是电源控制出了问题,时序乱了.

网友:
cpu有没复位,看BIOS选中没,放下电看下,拆掉CMOS电池,不行刷BIOS

网友:
  这本我碰到过一个,这个桥比较难做

网友:
这机器太烂了。。我都不想修。

网友:
我着也有个  有 时可以亮   显卡做了几次都不行

网友:
这种机器就是那个芯片坏了,买个全新改良版的就可以啦。

网友:
NB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单桥的烂板子 修好了也用不住 所有还是不要修的好啊

网友:
换卡板的接口 出问题了

网友:
有打游戏的人用了这本基本都是地,换显卡版,
上次一个客户,就这独立显卡班的机器,插上显卡版CPU没复位不工作,拆了显卡版就能听见报警显卡版没安好似的
他自己从网上一共买了3快,我免费帮他换上
1个月换了一个显卡版 一共换了3个他说我毕业了不玩了
我的妈呀那钱哎!!!

网友(2010-10-16):
我现在也遇到一台和楼主所说一样的机器,
换了显卡芯片
加焊了北桥,
还是不行
现在没思路了
跪求高手给思路

网友:
就是那个单桥的垃圾芯片问题,感觉挺难做的。

ACER中的垃圾。

网友:
以前修过pcb孔不通的。打阻值

网友:
这个桥做好买新的,旧的重置良率很低